地线的干扰

楼主(2010-11-28):
(无正文)

楼主:
没人给意见啊

网友A:
测量仪表的接地和计算机的接地肯定不在一个电位上吧。 所以两者的地线接触的瞬间需要一定时间来完成地线电位的平衡,这样从仪表看出来的结果就会有个小干扰。
检查一下三眼插头里的接地脚是否接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