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驱动的外围电路……

楼主(2010-11-28):
搭的一DSP驱动外围电路,PWM引脚可以直接接6N137么?中间需不需要加其他环节~~

网友A:
两边共用同一电源,光耦在此没有意义。
此帖不是电源方面的内容,宜发技术交流版面。

楼主:
哦~~~两边用的是不同的电源,我把网络标号改了一点点,两边不是同一电源

网友A:
你的DSP使用哪个电源?左边的,还是右边的?
如果DSP芯片使用左边的电源,此图正常,可以使用。

楼主:
不过6N137的光耦导通电流是6.5mA-15mA,我不知道DSP的I/O口可不可以承受这么大的输入电流,貌似在芯片手册上只查到输出电流是4mA,输入多少没查到……

网友B:
应该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