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驱动外围电路~~

楼主(2010-11-28):
搭的一DSP驱动外围电路,PWM引脚可以直接接6N137么?中间需不需要加其他环节~~

网友A:
要看看注入电流够不够啊,这个问题需要关注

网友B:
这个看datasheet就知道了,实在不放心,pcb空间足够,预留一个0ohm也可以啊,还可以预留一个上拉哦。下拉也可以加,---好像是废话。

楼主:
看了DATASHEET,只找到输出电流,是4mA,输入的最大电流是多少不知道……预留上拉或者下拉是指怎么接呢?有什么作用?

网友C:
不熟:帮你解释一下3楼的意思:

预留0ohm是为了保护.
预留上拉和下拉:就是担芯驱动不足.实际再调节.

上拉就是在信号线拉一个元件到芯片的VCC or VDD,以提高灌电流能力.
下拉侧接到地.提高吸收电流的能力.

网友D:
最好加晶体管或用逻辑门扩流,这才是严谨的设计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