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DC-DC电源模块

楼主(2010-11-28):
我使用5V-5V DC-DC模块给485电源隔离供电,光耦选择为TLP521,隔离电压为2500V。我看了下DC-DC模块资料,有隔离电压为1000V和3000V两种,不知道怎么选择啊?  还有我要求小体积的,大家能不能推荐一下啊?谢谢

网友A:
DC-DC模块的隔离电压指的是该模块输入端到输出端能够承受的最大电压,例如使用交流220V电源的模块,就是指220V输入端到模块输出端能够承受的最大电压。
实际使用时,施加在模块上的电压应该比该值小得多。

应该选择哪种,看你的设备要求。普通民用设备多数要求2500V,医疗电子设备要求4000V(工频交流有效值1min)。

网友B:
选3000v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