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无法 正常工作,请大家帮忙啊

楼主(2010-11-28):
我用MULTISIM10仿真的一部分电路,用电压表测的时候发现第二个运放的两个正负输入端电压不等,这样应该是没有正常工作吧?原因出在哪里呢?小弟新手,望各位多多赐教。图示如楼下所述

网友A:
此电路后级运放当然要饱和。
前级施加了那么大的输入信号,其输出肯定不为零,后级又没有直流反馈(对直流来说就是开环),不饱和才怪。
既然是仿真,你量量后级输出,必是接近电源电压。

网友B:
这个电路是由于你加了一个直流电压,通过C1的积分作用会使输出达到饱和,在实际中失调电压也会使输出积分达到饱和的

网友A:
4楼:
我认为楼主电路中的问题是在后级反馈回路中使用了电容C1。
无论是交流放大器还是直流放大器,单电源还是双电源,运放的反馈回路中绝对不能串联一个电容。否则,仅是运放的失调就足以令其饱和。作为比较器使用则可以串联电容,但运放作为比较器使用串联这么一个电容和电阻将使比较器动作变慢,这是违背对比较器的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