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跑飞

楼主(2010-11-28):
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与程序和电路有关系

网友B:
程序没有结尾或不是循环的程序。

网友B:
nmi管脚没有上拉。

网友C:
在看门狗动作的时候程序会经常跑飞。

网友C:
程序编制不当也会引起程序跑飞。

网友D:
nmi管脚没有上拉。
引用 网友B:

NMI 8051里边没有吧

网友E:
原因有很多,比如空间电磁干扰,电源干扰,线路板设计不合理造成人为的干扰等等。

楼主:
晕,这么多原因啊

网友F:
1、逻辑错误(严格说这不算程序跑飞,因为程序本来就是这样执行的)。
2、干扰,导致程序计数器突变(这才是真正的“跑飞”)。

网友C:
晕,这么多原因啊
引用 楼主:
呵呵,经常遇到的问题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