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前向通道问题

楼主(2010-11-28):
请教一个AD前向通道的问题,图示是一个AD采集卡的前向通道原理图,一直不太明白图中R9~R13这8个1M欧姆电阻的作用,是否可以去掉,去掉后对待测的电路有没有影响?file:///C:/DOCUME%7E1/zyy/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png

网友A:
一般来说,电路加上拉电阻,可以增强电路驱动能力,提高系统的稳定性。下拉电阻并不多见,常见的是接到一个器件的输入端,多作为抗干扰使用。这是由于一般的IC的输入端悬空时易受干扰或器件扫描时有间隙泄漏电压而影响电路的性能。:)

网友B:
零偏置,减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