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共模电感和X电容的选取?

楼主(2010-11-28):
我在系统的开关电源前加X电容和共模电感主要为防止系统受干扰,系统所耗功率只有不到2W。看市面上卖的成品共模电感都是用E形慈心做的,电感几mH-几十mH, 不知道该怎么选,另外看到有些书上说用磁环好,而且要求在磁环上只能绕一层漆包线。
      再有X电容,有0.01,0.047,0.1,0.22该怎么选, 还有Y电容咋选?

网友A:
电磁干扰滤波器电路 电磁干扰滤波器的基本电路如图1所示。该五端器件有两个输入端、两个输出端和一个接地端,使用时外壳应接通大地。电路中包括共模扼流圈(亦称共模电感)L、滤波电容C1~C4。L对串模干扰不起作用,但当出现共模干扰时,由于两个线圈的磁通方向相同,经过耦合后总电感量迅速增大,因此对共模信号呈现很大的感抗,使之不易通过,故称作共模扼流圈。它的两个线圈分别绕在低损耗、高导磁率的铁氧体磁环上,当有电流通过时,两个线圈上的磁场就会互相加强。L的电感量与EMI滤波器的额定电流I有关,参见表1。需要指出,当额定电流较大时,共模扼流圈的线径也要相应增大,以便能承受较大的电流。此外,适当增加电感量,可改善低频衰减特性。C1和C2采用薄膜电容器,容量范围大致是0.01μF~0.47μF,主要用来滤除串模干扰。C3和C4跨接在输出端,并将电容器的中点接地,能有效地抑制共模干扰。C3和C4亦可并联在输入端,仍选用陶瓷电容,容量范围是2200pF~0.1μF。为减小漏电流,电容量不得超过0.1μF,并且电容器中点应与大地接通。C1~C4的耐压值均为630VDC或250VAC。 表1 电感量范围与额定电流的关系 图2示出一种两级复合式EMI滤波器的内部电路,由于采用两级(亦称两节)滤波,因此滤除噪声的效果更佳。针对某些用户现场存在重复频率为几千赫兹的快速瞬态群脉冲干扰的问题,国内外还开发出群脉冲滤波器(亦称群脉冲对抗器),能对上述干扰起到抑制作用。

网友B(2010-12-31):
学习了,很详细!

网友C:
能说清楚,如果Y电容选大了,超过1uF,漏电流大了,会有什么后果吗?谢谢!

网友D:
国标对漏电有要求

网友E:
能说清楚,如果Y电容选大了,超过1uF,漏电流大了,会有什么后果吗?谢谢!
引用 网友C:

漏电大了,很可能摸到后级的人感觉到手发麻。

X电容、Y电容是安规要求,不是所谓的滤波,安规属于强制性要求,滤波属于性能要求,性能差点可以将就,安规不达标,则就人命关天的事情。

网友F(2011-02-25):
其实,你这么小的功率,根本用不到工模滤波器。你看下NOKIA充电器,5W左右,根本没有共模,EMI非常低的。
不过加上比没加好,10-30MH左右没问题,最好不要用环的。,不用加Y电容。需要加X电容。

网友G(2011-04-29):
建议加入差模电感或者磁珠

网友H:
学习了 都是高手啊 多多指导

网友I(2011-12-09):
谢谢楼主 我算出来的 3.24mH

网友J:
共模电感有公式算吗?

网友K(2012-04-26):
这么小功率,根本没必要用共模。如果军品的话,还差不多。环形的漏感小,但成型麻烦,做不好,还有安规问题。你这么小功率用一个UF或E形足够了。

网友L:
那在强电柜里面时,有些小仪器有10w的开关电源,要不要加y电容呢,共模加不加,加的话具体怎么选参数

网友M(2012-06-16):
功率小不用加共模电感是什么原理?

网友N(2013-09-13):
引用 网友E:
漏电大了,很可能摸到后级的人感觉到手发麻。

我认为X,Y电容就是分别滤除差模、共模干扰的,与安规无关,它的耐压值才是安规要考虑的。安规考虑L/N\PE之间的耐压值,不考虑滤波。

网友O(2014-01-17):
看情况定加不加吧,EMC都过了,加的有什

网友P(2016-07-19):
电容考虑耐压和漏电流,容量根据实际需求配置,一般零点几微法到几微法

网友Q(2021-09-28):
Y电容加大了会增大漏电流。漏电流在医疗产品中要求特别严格。

网友Q:
引用 网友N:
我认为X,Y电容就是分别滤除差模、共模干扰的,与安规无关,它的耐压值才是安规要考虑的。安规考虑L/N\PE ...

Y电容和安规有关的。比如你的外壳是接大地的,则L线和大地之间加的Y电容会增大漏电流。特别在医疗器械中,对于漏电流是有严格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