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tm32程序下载不了啊!说内核被锁了?

楼主(2010-11-28):
调试后出现这种情况,谁能教我一下怎么办啊,谢谢啊! STM

楼主:
为什么 没人会啊?

网友A:
你是不是用的jlink啊?我以前也遇见过,用st公司的RLink擦下就好了

楼主:
3# say_sth_freely 我是用的jlink 可是rlink 哪里有啊?那是个什么东西啊?请教教我啊!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rlink也是一种仿真器,是st公司设计生产的,其它办法,我也没试过

网友A:
jflash的unlock有人说可以,不知能不能解决

网友A:
segger4.14的JLinkSTM32.exe有人说可以,不知能不能解决

网友B:
segger4.14的JLinkSTM32.exe有人说可以,不知能不能解决
引用 网友A:

是的。比如我用SEGGER 的JLink ARM V4.08l包中的,Processor Specific Utilities->J-Link STM32 Unlock 工具就可以解锁

网友C:
SEGGER 的JLink ARM V4.08l包中的,Processor Specific Utilities->J-Link STM32 Unlock

这个工具解除的是芯片的读保护

如果是读保护的原因,可以用STLINK+STVP解除的。

网友A:
JLinkSTM32.exe的方法可以试一试,Unsecure Chip好像才是用来解除读保护的,楼主试试,如果可以,麻烦给大家说声:handshake

网友D:
两种方法:
1。用ISP模式,经UART串口全片删除。
2。把jlink  JRST 与MCU的RESET脚连在一起。(这个没试过,理论上可行)

楼主:
谢谢大家,弄好了,我会重新发帖的!

楼主:
12# say_sth_freely 谢谢大侠!

楼主:
13# IJK 谢谢大侠!

楼主:
14# vigia 谢谢大侠!

楼主:
16# 超级马夹 谢谢大侠!

网友E(2014-07-24):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弄好了,我会重新发帖的!

  我的stm32 也下载不了   请问你如何解决的

网友F(2017-02-17):
下载线不能太长<20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