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keil c51能在WIN7运行吗

楼主(2010-11-28):
我刚学单片机,我的操作系统是WIN7,请问keil c51能在WIN7运行吗?

网友A:
32位的win7貌似可以,我从win7的7000就开始用win7了。如果用不来的话可以装在XP Mode下

网友B:
没试过,一直用盗版XP

网友C:
应该可以的,我的系统也是WIN7~~

网友D:
我的也是可以的,32位操作系统

网友E:
完全支持32位的WIN7  我以前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