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烧写问题

楼主(2010-11-28):
芯片MSP430F149  烧写容量为60k+256B ,烧写软件FET430 IAR都试过
问题:在原来软件(编译后的文件.a43约40k)加了一些对信息区info A及info B的读写操作,程序量就几百行,编译后生成 .a43>100k,居然仍可以下载,用FET430及IAR都试过,问题1:怎么加了短短些行的信息区的读写操作后编译文件就大了很多?由40K变成100多 K,
问题2 :选择的芯片是MSP430F149,居然可以下载整个.a43文件,本人认为理论上只能烧60K左右,

网友A:
1、增加的内容可能需要访问库文件
2、A43文件并不是BIN文件

楼主:
谢谢2楼的回答,不过还是没想明白:仔细看了下文件,就只包含了这个文件,#include <msp430x14x.h> 而此文件在其它模块中已经被包含过,另外新建一个项目就包含这一个库文件,发现其生成的a43文件只有5Kb,
所以觉得容量增大不是由于需要访问库文件引起,      不知道是不是要调用相关的库里面的信息才增大容量。
还有没有更通俗点的解释?

网友B:
430不太清楚,不过程序具体是多大,要看BIN文件。

楼主:
生成的.HEX文件为97KB,生成的.bin文件为153KB。能正常下载,查看.map映射文件,没看明白意思。哪位看懂的请指点下,

楼主:
****************************************
                *                                      *
                *      SEGMENTS IN ADDRESS ORDER       *
                *                                      *
                ****************************************

SEGMENT              SPACE    START ADDRESS   END ADDRESS     SIZE  TYPE  ALIGN
=======              =====    =============   ===========     ====  ====  =====
DATA16_AN                              0001 - 0003               3   rel    0
                                       0005 - 0005               1
                                       0019 - 001B               3
                                       001D - 0022               6
                                       0026 - 0026               1
                                       0028 - 002A               3
                                       002E - 002E               1
                                       0031 - 0033               3
                                       0035 - 0037               3
                                       0056 - 0058               3
                                       0078 - 0079               2
                                       007B - 007D               3
                                       007F - 0082               4
                                       011E - 0121               4
                                       012E - 012F               2
                                       0140 - 0145               6
                                       0160 - 0161               2
                                       0166 - 0167               2
                                       0172 - 0173               2
                                       0176 - 0177               2
                                       0180 - 0181               2
                                       0192 - 0193               2
                                       01A0 - 01A3               4
                                       01A6 - 01A7               2
DATA16_I                               0200 - 0201               2   rel    1
DATA16_Z                               0202 - 04A8             2A7   rel    1
CSTART                                 04AA - 04D3              2A   rel    1
CSTACK                                 6FB0 - 6FFF              50   rel    1
CODE                                   7000 - F2CB            82CC   rel    1
DATA16_C                               F2CC - F939             66E   rel    1
DATA16_ID                              F93A - F93B               2   rel    1
INTVEC                                 FFE0 - FFF9              1A   com    1
RESET                                  FFFE - FFFF               2   rel    1

                ****************************************
                *                                      *
                *        END OF CROSS REFERENCE        *
                *                                      *
                ****************************************

33 526 bytes of CODE  memory
    761 bytes of DATA  memory (+ 66 absolute )
  1 676 bytes of CONST memory

Errors: none
Warnings: none

网友C:
不知倒数第三行算不算code,不算的话应该是倒数3 4 5行的数字加起来吧,算的话就是倒数第4 5行数字加起来

网友D:
烧进去后,运行正常吗?

楼主:
能正常运行,
8# 必有我师

楼主:
回复 楼主:
用MSPFET查看,不到60K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说得对,是加起来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