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CHANG前辈请进。

楼主(2010-11-28):
(无正文)

网友A:
V1的C/E脚画反了吧

网友B:
回楼主:
负载较轻,电感的电感量不宜减小,但载流量可以减小,也就是说可以用较细的线来绕制。当然,这样窗口会空很多,可以考虑换较小的磁心。
不过,换磁心后需要重新设计。
如果是购买现成的电感,可以买电感量相同但电流较小的电感。
续流二极管和功率MOS管的容量也可以减小。
此电路用34063,这种芯片性能并不好(不是PWM方式工作)。

网友B:
嗯,V1应该是画反了。

网友A:
0.033/6W那个电阻是峰值电流取样电阻,2A电流,要增大5倍。
原则上,如果频率不变,电流减小为1/5, 电感量要增加为5倍即1.5mH左右, 电感总体积能降一半左右。

网友C:
楼主如果是从10a改成2a的话,那么电感体积确实能小很多,如果频率不变的话。(减小电感体积还可以适当的提高工作频率来实现)

续流二极管可以根据你的输出电流来调整,2a输出电流用3a的管子就好了。

因为只是输出电流改变了,所以mos的电压可以按照以前的,只是电流可以适当下调。

V1确实错了。

网友B:
电感量如果不变,那么保证能够以连续模式工作的电流也不变,仍为最大输出10A时的值。
电感量如果增至5倍,保证能够以连续模式工作的电流也会减到1/5。
那个电流取样电阻,应该增加到5倍。

楼主:
谢谢大师们的关注。图中的L1实际参数为:46UH/0。016R。按照蚂蚁说的,电流减小5倍,电感量要增大5倍。那么L1的直流电阻应控制在多少欧?L1原来的磁芯为EE28,负载电流减小后,可否用EE13或工字型电感磁芯来做46UH*5=230UH的电感。L1的电阻是否越小带载能力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