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器插头在插拔瞬间会有火花?

楼主(2010-11-28):
有时会遇到这种情况:一些电器插头在插拔瞬间会有火花。
哪位前辈给解释一下,网上说的不太明白。

网友A:
插头插拔,两导体脱离过程中有多次接触和断开,接触点很小故电阻较大,电流流过会使空气温度升高。在两导体离开但距离仍非常近时,温度较高的空气会电离而导电,电流流经导电的空气,发出的热就是你看到的火花。
其后,若电压不太高电流不太大,随两导体距离增加,空气变冷,火花熄灭。若电压较高电流较大,火花会发展成电弧,较难熄灭。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啦?问题太简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了。:handshake

网友C:
补充:

火花的大小还得考虑负载的情况特点等:
如果是阻性,并且负载较小,就很少会发生这种情况(情况过弱没看到)

发生这种情况一般在一些大功率的电器上:电机.开关电源输入的设备上.
电机就不说了.
开关电源一般输入都是整流后接一个滤波电容.
当输入从零变为有输入时.电容都会发生大电流充电现像.
在如3楼所说的:拨插过程中插头小面积接触时.容易产生火花.

开关电源这种从无到输入电容充电瞬间的大电流就很容易产生明显的火花.
电流越大.火花越明显

网友A:
别小看这火花,当年法拉第就是从这个现像开始,最终发现了电磁感应定律。

网友A:
不过,如何从很低电压产生火花,却是亨利告诉他的。

网友D:
享利是一个无私的人,不与法拉弟争电磁感应的发现权,前人的精神可嘉,永远被世人牢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长见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啊。。。

网友A:
13楼:
开关接触不好,相当于不断地“开”和“关”,而白炽灯和节能灯在连续“开”和“关”状态下容易损坏。你拿插头反复插拔,能够动作多少次?比开关接触不好的动作次数少得太多了。
解释白炽灯和节能灯损坏的物理过程,需要比较大的篇幅,而且估计你没有足够的基础知识来理解。
建议你把你家客厅的开关换掉,换个质量比较好的。

网友E:
学习了,小现象里也有大学问

网友F:
火花产生在由通到断的过程中,因此严格来说是由拔产生的,插不会产生火花。

网友G:
拔插都会有电花产生的可能,除非你在电压0点接入,电流0点切开。火花的大小与电流大小有关。

网友H:
插头插拔,两导体脱离过程中有多次接触和断开,接触点很小故电阻较大,电流流过会使空气温度升高。在两导体离开但距离仍非常近时,温度较高的空气会电离而导电,电流流经导电的空气,发出的热就是你看到的火花。
其 ...
引用 网友A:

maychang大侠,在断开的过程中,由于电器中感性阻抗的存在,电流不能突变,因此R*I^2值较大,可否这样理解?

网友I:
2L 很强大
这种现象在电气中就是拉弧

网友A:
20楼:
感性负载电流不能突变,使得接触点断开时两端之间的电压增加,可以增加到比电源电压还高,更容易击穿空气使空气电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空气被击穿后接触点两端电压下降,电感负载仍要维持电路中电流。两个因素都存在。
实际上,法拉第当年是用热电偶当电源,试图让两导线擦出火花来,但因热电偶电动势很小,不能出现火花。亨利在电流回路中串入一个电阻相当小的大电感(当场绕成的),立刻擦出了火花。法拉第从此事之后才开始研究自感现像。此事也足以说明火花首先要气体导电才形成。
更多有关知识,可参考《气体电子学》,好像爱问网上有。

网友D:
谢谢张老的书

网友J:
嗯,又学到一些东西了。顶

网友K:
拔插,两个触点非常接近时,空气的阻值应该是非常的少(不是非常大),所以导致被电离!个人意见!

网友A:
25楼:
哪有这种事?

网友K:
请大家说说看看!电阻最大的时候,肯定是两个触点离开得最远的时候了吧!那触点离得最近几乎贴合的时候,那是阻值很少的时候吧,只有中间的空气介质!导致空气电离哦!

网友A:
27楼:
气体和固体液体不同,固体液体分子是互相挨着的(外界压强变化时体积变化很小),气体分子之间则相距比较远,分子之间没有相互作用力。这一点,可以从固体加热变成液体体积变化很小,而液体加热变成气体则体积增加十倍乃至更多看出来。
所以,固体和液体都有电阻率这个描述物质性质的量,但气体没有。固体和液体都是面积越大厚度越薄电阻越小,但气体则不然,无论面积多大厚度多薄,电阻是无穷。如果没有外来因素使气体电离,气体中绝对没有自由电荷,也就没有电流。
当气体厚度非常薄,电压非常高时,强电场可以将电子从气体分子中拉出来,称场致发射。夜间有时在高压线上可以看到电线微弱发光,这就是导线表面附近的强电场使空气电离,离子复合时发出的光,称电晕。不过,理论上可以证明,常温常压下,低于约300V的电压,无论距离多近,都不可能产生电离现像。只有温度升高后(数百摄氏度以上)产生电离的电压才会降低。
所以,插头拔出、开关关断等等,先是电流流过导体极小的接触面积产生高温,然后才是导体分开使得两导体之间的空气中产生电场继续使空气电离,发生火花。如果没有电流流过导体极小面积产生高温这个阶段,使两导体相距非常近(即使近到微米)然后再施加较低的电压(约300V以下),是不可能使空气电离产生电流的。

网友K:
28楼:
很感谢 maychang 的详细解答!

网友L:
这个是一个电子发射的问题,电子发射的三种途径,场电子、热电子、光电子发射几种。详细可以看看电接触理论

网友A:
30楼:
气体放电中的电子发射,恰恰不是你说的三种中任何一种。
试电笔中的氖气泡,还有霓虹灯,包括日光灯和节能灯启动之后,其电子发射都不是你所说三种中任何一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张老可能笔误了,不是体积增大10倍,好像是分子间距增大为分子直径的10倍,也就是说体积会增大几百到一千几百倍

网友J:
老张推荐的书:

网友A:
33楼PowerAnts:
是我说错了。
是分子间距离增加到10倍,体积增加到1000倍。
这当然仅仅是数量级概念,气体的体积还与温度压强有关。
不过,所有气体的单位体积摩尔数都相同,这很说明些问题。

网友M:
与负载有关,重新去学习一下电感电容的知识吧

网友N:
火花产生在由通到断的过程中,因此严格来说是由拔产生的,插不会产生火花。
引用 网友F:

18楼,不敢苟同,你有笔记本的话,你试试再插电源时是否有火花,我的笔记本在插电源时总是有火花产生,我想这是由电源的线圈造成的,所以单纯的说火花是由通到断的过程产生,是不太明智的。

网友F:
38楼,您仔细看看28楼maychang先生的**。
之所以你在插电源时有火花产生,是因为你手哆嗦,给你造成误判,按键都需要除抖,何况插拔呢。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经常用电炉子(1kW以上的),不管是插还是拔,都有明显的电火花。
38楼说的笔记本电源插拔时有电火花,那不是电源的线圈造成的,是电容充电的瞬间大电流(与大功率用电器相当)造成的。

网友O:
开关有断路器 负荷开关 隔离开关之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