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款最先进的医疗机器人:人体内部自行组装治病

楼主(2010-11-28):
据《新科学家》杂志网站报道,机器人技术进步不断推动医学技术向前发展,为未来外科手术描绘了美好蓝图。例如,受蠕虫启发而开发的“摄像胶囊”可爬进肠道治病,还有诊疗系统被一块块吞下后可在身体中自行组装。 以下是9款最先进的医用机器人:

1.爬行摄像胶囊

按照设计,这个机器人可携带摄像机,通过有弹性的“腿”爬进患者的消化道,替代传统内窥镜进行检查。它可用来检查食管、胃和十二指肠内部的损伤或溃疡情况,由意大利圣安娜高等学校的CRIM实验室开发。

点击查看更多机器人图片:

--------------------------------------------
www.robot360.cn 中国机器人网

网友A:
转帖时,请给出完整内容,不要只给链接。

网友B:
呵呵,俺来转贴一下吧~~~

1.爬行摄像胶囊

按照设计,这个机器人可携带摄像机,通过有弹性的“腿”爬进患者的消化道,替代传统内窥镜进行检查。它可用来检查食管、胃和十二指肠内部的损伤或溃疡情况,由意大利圣安娜高等学校的CRIM实验室开发。

2.游动摄像胶囊

这款摄像胶囊由微型螺旋桨驱动,也设计用于检查人体消化系统。在被患者从嘴里吞服下以后,它会“游动”检查医生所怀疑的区域。

3.远程诊断

如图所示,医生正通过RP-7医疗机器人向护士询问患者病情。这款机器人与听诊器、耳镜和超声扫描仪相连接,还有一个相机和一个屏幕,使患者和远方的医生都能看到对方,从而使医生可以最大限度地像亲临现场一样进行诊疗。

4.肌肉机器人

RI-MAN机器人是由日本名古屋理研生物模拟控制研究中心开发的医用搬运工模型。它不仅有柔软、安全的外型,手臂和躯体上还有触觉感受器,使它能小心翼翼地抱起或搬动患者。从长远来看,RI-MAN机器人能取代护工去照顾老人或体弱多病者。

5.摄影机器人

在微创手术(即“锁孔手术”)中,摄影机器人FreeHand可以让外科医生运用头和脚来控制腹腔镜相机。
这意味着他们可以腾出手来做手术。

6.前列腺诊疗机器人

根据设计,Probot机器人可以让外科医生准确地切除肥大的前列腺,将对患者造成的伤痛降至最小程度。外科医生只需指定要切除的前列腺部分,无需进一步干预,机器人即可自动将其切除。

7.吞服式机器人

患者可将一块块的ARES机器人(即“可重构装配腔内手术系统”)吞入腹中,或由医生通过自然开口将其一块块插入人体,接着,它们会在体内自行组装。这样一来,外科医生在少切口或根本不用切口的情况下也能对患者进行手术。
患者要吞服15块不同的机器人组件,后者进入体内受损部位。
一旦到达指定位置,机器人组件就会组装成一个能够实施手术的较大工具。

8.结肠诊疗机器人

Endotics结肠诊疗机器人利用钳子和扩充器自行拉动在肠道内移动,而不需要像常规结肠镜那样由医生将其推入患者体内。Endotics机器人对肠壁施加的压力更小,从而减轻了患者的不适感。机器人的移动方式是受尺蠖毛虫的启发。

9.采血机器人

顾名思义,采血机器人Bloodbot用于采集血样,由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的研究人员亚历克斯·奇瓦诺维奇(Alex Zivanovic)和布赖恩·戴维斯(Brian Davies)开发。2009年12月23日,伦敦亨特里恩博物馆(Hunterian Museum)将公开展出Bloodbot及其它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