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viceIoControl和ReadFile相关解释

楼主(2010-11-28):
各位不知有没有研究过DeviceIoControl这个函数和ReadFile,WriteFile,我看了圈圈的书上说用ReadFile,WriteFile 也可以用DeviceIoControl,还说批量端点2必须用DeviceIoControl而中断端点可以用ReadFile但是我有一点不太明白,如果有两个中断端是不是都可以用ReadFile函数呢,但是从ReadFile的参数来看好像分不清是对哪个端点的数据处理啊,还请各位清楚的指导一番

网友A:
DeviceIoControl 在VC中可以用来发送和接收数据,其他的额~~~~~~~我还不知道啊,呵呵,同问哈,圣诞快乐!!!

网友B:
我也是参考圈圈的程序,同时发现把ReadFile,WriteFile换成DeviceIoControl的确没什么问题。期待圈圈的解答!

楼主:
后来看了下驱动程序,在DeviceControl(KIrp I)函数中看到了处理过程switch (I.IoctlCode())
            case EP1_READ:
                status = EP1_READ_Handler(I);
                break;等等,也就是说在这里可以判断是哪个端点数据请求,而在Read函数中没有判断端点的语句只是直接用了端点1来生成中断传输的URB,我估计应该也可以在这里加上自己的语句来判断是哪个端点来分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