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测试放大器的性能时使用什么波形?

楼主(2010-11-29):
今天在看关于示波器的一文档时,看到里面提到,方波是测量放大器性能的标准波形。
仔细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因为很难确定看到的正弦波是标准的波形(正半周期和负半周期可以完全重合)。
不知理解的是否正确,麻烦大家解释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不对,方波测试放大器,主要是测试放大电路的动态响应。
方波的频谱含有全频段的谐波分量。

用方波作为输入测试放大电路,相当于给一个系统阶跃响应,通过查看系统输出的过冲、震荡等。

来查看系统的响应及时性、稳定性。

正弦波不行,除非是扫频测试,既麻烦又费事,还不好判断。

网友B:
楼主应该知道,方波可以分解成频率为基频整数倍的很多(严格说是无穷)正弦波,或者说方波含有很多高次谐波。正因为如此,产生方波的振荡器才叫做多谐振荡器。
所以给放大器输入方波,相当于输入了很多正弦波。如果这些正弦波的含量在输出处和输入处比例相同,这个放大器是理想的无失真的放大器。
这一点,对示波器尤其方便,因为示波器中放大器的输出直接显示在屏幕上,肉眼可见。只要看到波形很方,没有倾斜弯曲,即可大致判断放大器的特性。

但对音频放大器的定量测量,就没有这么方便。一般要在多个频率上测量输入输出电压,例如20、50、100……1000、2000、5000……Hz,然后描出曲线,这样来判断放大器的频率特性,或者如2楼所说用扫频方法测量。

楼主:
看来我还有很多知识要学习!
谢谢LS两位前辈了。

网友C:
方波只能定性的看下,要定量还得用正弦扫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