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格式的文件是否可以防拷贝

楼主(2010-11-29):
我现在所在的公司,使用LPC2000系列的arm7,在使用过程中keil编译后的hex文件,然后通过软件转换为bin格式。我问为什么要进行转换,hex的也可以直接烧入。得到的回答是hex的文件可以被读出来,bin格式的读不出来。也就是防止拷贝。对此我感到有点奇怪,能否防止拷贝,不是编译的时候由编译选项决定的啊,是和硬件的加密方式有关系啊,怎么和文件格式有关系呢,对此我感到有点怀疑。特发帖咨询一下大家,bin格式的文件是不是有防拷贝,加密的功能?

网友A:
尽是瞎扯,到片子里都一样,不管是hex还是bin,下到片子里都是bin(也可以说是hex,只是个是进制,不是文件格式),能不能读出,取决于是否启用加密,启用了加密,读不出来,但是不能阻止copy

楼主:
尽是瞎扯,到片子里都一样,不管是hex还是bin,下到片子里都是bin(也可以说是hex,只是个是进制,不是文件格式),能不能读出,取决于是否启用加密,启用了加密,读不出来,但是不能阻止copy ...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觉得也是这样,加密是和硬件有关系。但是你说启用了加密,读不出来,但是不能阻止copy是什么意思。都没办法读出来,不是自然就没办法copy了。

网友B:
编程器会将HEX自动转换成BIN文件,二者是等效的,与是否加密无关。

网友C:
可以解密呀!

网友D:
字面理解:
BIN是二进制文件
HEX是十六进制文件.

加密是防改----有加密就必定有解密这是当然的.就看双方的水平问题了.(指对BIN/HEX文件加密,而不是指对芯片加密)
COPY是不管你是否加密,就是所有内容直接映射过去.
有些芯片加密后读出内容是否与原来的一至这点,个人不太熟,不发表意见.
但是在FLASH等中.是任何内容都可以原样映射的.(COPY)

网友E:
误导而已。。。

网友F:
同意6楼

网友G:
同意7楼,误导而已,呵呵。我也是这样干的,转换后的“bin”文件可以交给用户,由用户自己升级。

网友H:
得到的回答是hex的文件可以被读出来,bin格式的读不出来。也就是防止拷贝。
---------------------这人是SB, 鉴定完毕

不解释

网友I:
会这么回答的人很少是SB,多见于心胸狭隘……

“你又没给我付学费,凭什么教你真把式?”

过去我是不相信人会卑劣若此的,这两年见得多开始相信了……

网友J:
应该这样说,HEX文件还是“文本”文件,你可以用文本编辑工具打开。当然要认识里面的内容,至少得知道HEX文件的规矩和相关系统的指令代码。但BIN文件则不然,全然是二进代码,不能用文本编辑工具查看(当然反汇编另当别论)。

另,建议回答问题心平气和点。在这里,谁都不欠谁的,没必要五斤哼六斤的。

网友K:
在某些情况下 bin有点好处。
因为bin只是二进制文件
而hex里面有地址信息。。
如果是需要烧bootloader的时候,bin文件别人拷过去了也不知道烧到哪个地址。。当然bootload的文件不能被拷去。要不也没有用了

网友G:
产品出去后经常还会进行软件升级,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将目标程序发送给用户,由用户进行升级.为了保密起见,需对目标程序进行加密,不管hex文件还是bin文件,加密后都不是文本文件了,为掩人耳目,可以都叫他为bin文件。而解密部分在bootload中,需要严加保护的是bootload程序。
楼主碰到的可能就是这种情况,只是为了敷衍你没说到点子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