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导致电磁阀有抖动输出的原因?

楼主(2010-11-29):
请问导致电磁阀有抖动输出的原因?我看了他的电路控制部分是没有输出,并且复位了,电控部分,
电磁阀有抖动输出!220V的电磁阀!
对了,电控的输出部分有2个点连接起来就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A:
电磁阀是个电感线圈,你是否电路不当造成振荡了!?

楼主:
刚刚才跑回来 ,呵呵!
若单独接不会,
但是输出板2个输出点短接就会,明天再去看看,但是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B(2011-02-17):
rc振荡了吧

网友C(2011-11-11):
搞清楚电磁阀的工作电压。有时如果你的电磁阀工作电压高,但是你的驱动电压低了,就会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