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C的PWM能不能做开关电源用

楼主(2010-11-29):
有没有人用过?行不行?谢谢

网友A:
看你的开关电源频率要多少?选择8位的还是16位的?几十K的话还可以对付。

楼主:
我想用100K的频率
片子想用8位的12F683,如果频率高了的话也可以降到40K

可行不?

网友B:
如图,在使用20M晶体,10BIT的PWM模式,PWM频率为78.12KHZ的时候,你有大约8BIT的占空比调节范围,应该足够你使用了吧?

网友A:
PWM频率不是问题,重要的是他需要电流,电压的AD采样及后面PID处理的时间。

网友C:
用专用的芯片吧, ti的才几毛美元。而仿ti的才几毛*币。

网友D:
那楼主选12F683,不如选12F1822了,超低功耗,且单价也比683便宜

网友E:
做开关电源,MCHP有专门的单片机,比如PIC16F785,dsPIC33的MC系列和SMPS系列,其中SMPS系列专门是为数字开关电源设计的。

网友F:
关键是你设计一个什么样的电源, 使用什么控制方法

网友G(2011-03-11):
如果是个人开关电源的话,最好上限能达到100K级别,为极限调整留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