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主关于 Program Size的问题

楼主(2010-11-29):
我选用的芯片是STM32RET6,FLASH大小为512K,RAM为64K。但是在项目中需要使用大量的数据量。在编译后:
Program Size: Code=99352 RO-data=70856 RW-data=168 ZI-data=59536
我对于上面的RO-data=70856 感到很迷惑。这个到底是说明了什么的大小?已经初始化了全局变量?还是什么?
那么上面的数据ZI-data  和 RW-data决定了真正使用RAM的大小吗?还是RO-data,ZI-data,RW-data和三者之和决定了使用RAM的大小?请指教。

网友A:
全局变量初始化值比如u8 i = 8;i为全局变量,i的初始值8存放在RO-data中,当然字符串赋值u8 i[5] = "1234";中的字符串“1234”也要放到RO-data中,所以RO-data是在FLASH中的数据段,并不在RAM中。

楼主:
最终发现时RW——tata和ZI——data决定了RAM的大小。
具体怎么确定,还得以.map文件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