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中SCH转PCB时会缺几个元件

楼主(2010-11-29):
原理图都查,没有重名,编译也没提示错误。
在PCB的component body manager里可以看到,没有显示的元件和可以显示的description里的内容不一样,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可以修改。
或者谁碰到过类似的问题,请求指教。

网友A:
可能原因:
1.可能你看不到的元件在原理图中没有封装,在原理图中加一个可用的封装就可以
2.你画封装时没有设定参考点,所以导入到PCB时,元件找不到,可以在画的封装时在编辑里面有个设定参考点的,设计一下应该就好了

楼主:
应该是第2,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