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咪头放大电路怎么还是不行啊,跪求达人指点

楼主(2010-11-29):
我用了个变阻器,把咪头输出的电压和Vref调的相等了都是1.9v,为什么输出的还是不变,还是1.9V,我放大了50倍 ,急啊,一个放大电路快弄了一个周了

网友A:
站内短消息给我个邮箱,我发给你个已经在量产使用的电路

网友A:
查了下国办的LM741的规格,用这个运放做咪头信号放大有点吃力,我是用SGM721做的,规格提供给楼主参考:

楼主:
我已经发了邮箱,谢谢您

网友B:
图中明明是放大500倍啊?
这个MIC阻抗多大?

网友C:
估计输出1.9V已经是最高输出电压了

楼主:
哦,我焊电路的时候放大了100倍,咪头阻抗具体也不知道,手册上说小于2K

楼主:
怎么会呢?标准电压是1.9V 啊,他应该在这个之上啊

网友C:
那多少应该有电压变化哦,三极管放大都能正常

楼主:
咪头不是提供给他变化电压吗,我这就是按这个电路图焊接的,但是就是没变化,您能看出来有什么错误吗?

网友D:
运放输出直流电平是1.9V,也就是同相端的直流电平。如果要得到放大的的声音信号,加隔直电容。驻极体话筒输出信号幅度较大,请通过实验设定适当的放大倍数,防止运放进入非线性区。这个图的放大倍数是500倍,肯定超标。咪头输出的直流电平是多少不用关心,但咪头的偏置电阻R3大小影响灵敏度。

网友E:
楼主你认为输出应该多少才合理?
放大50倍是对交流信号而言的,对直流,放大倍数为1,当然是1.9V。

网友F:
你的电路对直流电压是跟随同向端电压1.9V,对交流才有放大50倍的作用

网友G(2014-08-09):
引用 网友A:
站内短消息给我个邮箱,我发给你个已经在量产使用的电路

可以也发我个电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可以也发我个电路吗

当然可以哈,给我邮箱即可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哈,给我邮箱即可

我也要咪头放大电路  可否也给下 谢谢   lzliang2007@sina.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我也要咪头放大电路  可否也给下 谢谢

已发送,请注意查收

网友I(2014-10-08):
问题解决了吗?兄弟。解决后和大家一起分享下经验如何?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站内短消息给我个邮箱,我发给你个已经在量产使用的电路

把你的电路发给我看下呗  mlongze1206@126.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把你的电路发给我看下呗  mlongze1206@126.com

已发送,请查收

网友J:
加个正弦波试试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站内短消息给我个邮箱,我发给你个已经在量产使用的电路

最近在看运放的书,能不能把电路发我研究一下。多谢!
duckduckgo@foxmail.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最近在看运放的书,能不能把电路发我研究一下。多谢!
duckduckgo@foxmail.com
...

已发送

网友L:
你测的应该是直流电,对于直流电,这个电路就是电压跟随器.加个小信号,用测一下交流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A:
站内短消息给我个邮箱,我发给你个已经在量产使用的电路

能否也给我发一份。。最近给这东西弄得头大了。。。
邮箱:dxdxzl@qq.com

网友K:
引用 网友K:
最近在看运放的书,能不能把电路发我研究一下。多谢!
duckduckgo@foxmail.com
...

收到,非常感谢!

网友N(2014-12-26):
2543936928@qq.com给我一个吧  急 谢谢 兄弟啊

已发送,请查收

网友O:
引用 网友A:
已发送,请查收

我也想要一份,谢谢哈.852001716@qq.com

已发送,请查收

网友P:
引用 网友A:
站内短消息给我个邮箱,我发给你个已经在量产使用的电路

这个电路能发我一下吗? wjh_post@126.com

已发送

网友Q:
LZ的电路是自己设计的吧,你的这个电路是反向放大电路和减法器的杂合电路,既不是反相放大也不是减法器。建议异名端即LM741的2脚接1K对地电阻试试。
R4/R5=500这个放大倍数应该不能用,即时有反应也严重失真了。
R3的值决定灵敏度,跟咪头也有关。建议通过实验取值。
C4的值建议换成0.47uF

网友R:
引用 网友A:
站内短消息给我个邮箱,我发给你个已经在量产使用的电路

lxl880330@163.com,请给我发一个,thanks!

已发送

网友S:
引用 网友A:
站内短消息给我个邮箱,我发给你个已经在量产使用的电路

同求电路 djjstudy@126.com 谢谢

已发送

网友S:
引用 网友S:
同求电路 djjstudy@126.com 谢谢

谢谢

网友T(2015-06-10):
引用 网友A:
站内短消息给我个邮箱,我发给你个已经在量产使用的电路

麻烦请将咪头的放大电路也发我一份,谢谢。236242762@qq.com

网友U:
引用 网友A:
站内短消息给我个邮箱,我发给你个已经在量产使用的电路

你好能给我一份咪头电路吗???450003853@qq.com

网友A:
都已发送

网友V:
大侠给我发一份好吗,多谢了:)
我的邮箱是:869924154@qq.com

网友W(2016-06-07):
引用 网友A:
都已发送

您好,请问能否给我也发一份,,我用lm386做不出来,就快结课了,挺着急,谢谢了!
我的邮箱,592888076@qq.com

网友X:
都已发送。。。

网友Y:
R3应该配2.2K,放大倍数太大

网友Z:
LM741可以单电源供电工作吗?

网友AA:
你咪头的地是单独的?

网友AB:
我也要咪头放大电路,发me邮箱a123456789601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