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对前级产生影响

楼主(2010-11-29):
(无正文)

网友A:
会,匹配不好就会。

网友B:
还是把电路贴出来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C:
运放的输入阻抗(运放相当于一个电阻接在电路里),和前级电路连接,根据欧姆定理分析下。

网友D:
典型的反馈

网友E:
还有一种情况是后级通过电源对前级产生影响。这现像在电源去耦不好或电路布线不好时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