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fine在单片机中的用法

楼主(2010-11-29):
#define WWDG_IRQChannel              ((u8)0x00)
麻烦各位高手帮我看一下,这个STM32固件函数库德语句该怎么解释啊?
用这个 ((u8)0x00)来代替WWDG_IRQChannel ?这两个可以互相代替吗?
谢谢了!:L

网友A:
#define  空格 字符串 空格 被代替字符串

例如

#define FUCK() {前戏开始;慢慢地将她....;正戏开始}

FUCK() 可以将后面的N多字符串简化成FUCK()

网友B:
是用WWDG_IRQChannel 来代替了((u8)0x00),以后的程序中出现的WWDG_IRQChannel 都是指((u8)0x00)。。。

网友C:
2L太xe了。。。

网友D:
宏定义
举个例子:
LZ可以这样用 #define     PI    3.1415926
圆的面积就可以写成:S=r*r*PI;

网友E:
LZ可以看看“宏定义”相关的知识

楼主:
回复 网友D:
define的基本定义我知道啊,就是单片机里出现的用法感觉不能理解,比如51单片机里德#define DIGPORT   XBYTE[0x0200]就是不知道是怎么理解怎么用的,麻烦高手给我说一下哈,谢谢了!嘿嘿!

网友F:
XBYTE[0x0200]  这是个外部地址,具体看你的IO通信
用DIGPORT 即是给对应的地址赋值0X0200

网友G:
宏定义 就是用后面的代替前面的 本人认为没什么特别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