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 8050容易坏

楼主(2010-11-29):
(无正文)

网友A:
IO输出电流多大?电路接的对吗?三极管管脚没接错?加个上拉试了没?
先把图贴上来看看!

网友B:
当然容易坏了
2.9V-0.7V / 1k = 2mA
单片机IO口能不能推2mA?

你要驱动200mA的负载
放大倍数至少要100倍。你的8050是哪个系列的,放大倍数能不能到100
如果实际不到100,那么肯定烧。

实际三极管烫吗?

还有你三极管驱动什么负载?感性的吗?

楼主:
PIC单片机,datdasheet 说单个25mA,S8050-LT1,Ic :0.5A,放大倍数100-200,驱动阻性负载

楼主:
3# mmax PIC单片机,datdasheet 说单个25mA,S8050-LT1,Ic :0.5A,放大倍数100-200,驱动阻性负载

网友B:
三极管导通时烫不烫?运行多久坏,还是随机坏?
万用表量一下导通时,三极管CE的压降?
如果Vce压降比较低。说明稳态是没有问题的。

你三极管的负载驱动什么设备,引线有多长,多少伏电压?

楼主:
7# mmax 运行一段时间,就会坏几个,Vce的电压是0.628V,负载接的是LED灯条,三极管到LED灯条650mm。坏的时候Vce有1V多的电压。

楼主:
9# flyu1985 Vce的电压是0.15V

楼主:
7# mmax 运行一段时间,就会坏几个,Vce的电压是0.15V,负载接的是LED灯条,三极管到LED灯条2m。坏的时候Vce有1V多的电压。距离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C:
8050自身的品质可以保证吗?

网友D:
3楼靠谱,驱动不够
三极管电流大时放大倍数会急剧下降的。

网友E:
加大基级电流,让三极管工作在可靠饱和和截至状态,一旦进入饱和,功耗会很大

网友F:
0.6还没有完全进入到饱和.
最多,最多也只能说临界.
不稳定是正常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E:
饱和的损耗才小。

网友B:
把1k电阻换500欧姆试试

因为你的很容易坏,反倒是好事。
更改后马上能验证。呵呵

网友G:
我记得8050的sot23封装在Ic=200mA就是极限把

网友H:
是否为感性负载,没有加旁路二极管,导致反向电动势击穿了三极管!或者在CE回路上加个分压电阻试试看!

网友I:
驱动电流不够,参数是参数,实际8050功率驱动的时候大概就是60~80倍的放大能力,弱电流负载可以到200,仅供参考

网友J:
基极电阻换成220,如果还坏,那就是你的LED灯条电压太高了,换个耐压高的2N5551,封装一样的。

网友K:
8050本身没问题

网友L:
三极管基极电流太大了。不烧才怪呢。

网友A:
建议三极管这么接

楼主:
运行一段时间,8050偶偶坏。
总结:1.可能8050质量问题
       2.电路本身设计问题????在VCE间加个电容??有待验证。
      3.S8050-LT1三极管驱动不够,2.9V-0.7V / 1k = 2mA,理论200mA应该没问题,S8050-LT1三极管
       datasheet说放大倍数100-200;Ic500mA,实际中有没有随着电流的加大,放大倍数会下降,有待验        证???
     4.驱动LED灯条,距离有2米,距离会不会有影响???有待验证???
     5.实际Vce压降比较为0.15V,8050坏的时候Vce有1V多,
     6.LED灯条电路,两个LED加150欧电阻串联,接8.5V,共12组。
    期待补充。。。。。。

楼主:
26# zkkov2000

楼主:
26# zkkov2000 R126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接

网友M:
三极管在电流大的时候放大倍数会下降的,可以减小基极的电阻,8050的耐压只有40V左右,如果你的VCS电压太高肯定就坏了.

网友A:
R126使三极管截止状态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