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推挽驱动这样设计可以吗?

楼主(2010-11-29):
用8550和8050

网友A:
不行。管子极性不对,而且根本不可能有电流。

楼主:
不好意思,极性标反了,这样呢?

网友A:
“这样”看不到。
忘记贴图了吧?

网友B:
过渡时电流回路在哪?

(理论可以通过.---输入管加RC)

网友C:
高电平怎么来?

网友D:
把极性调过来就好了。

网友E:
把后面的NPN与PNP对调..再加一个上拉

网友F:
对调就冒烟了

网友F:
加上拉,看似能工作,但可靠性差,假设PWM出问题,驱动直接为高,MOS长通

网友D:
蚂蚁说的对。

   楼主怎么不出来回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