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标芯片

楼主(2010-11-29):
我是科通公司技术销售工程师 Alan。关于Spartan-3 5C/4I双标芯片问题,有一些销售体会。
最近一些采用spartan-3 5C/4I的客户都反映在低温下面工作不正常,具体体现为低温不能启动或者配置。这些芯片都是他们前期在研发过程中从现货市场上面买的,因此怀疑芯片有问题。仔细查找data sheet,spartan-3 step 1 产品确实有5C/4I双标型号,不过ISE设计需要严格按照对应速度等级另外还要有一定的冗余度。不过最好的方式还是选择单标芯片,避免客户有不必要混淆。同时也可以利用这个事情,与FAE配合,先服务客户解决问题。为客户芯片的后续技术支持和服务重要性,后面批量销售与工程师和采购建立起良好的服务形象。虽然现货市场可能价格会好一些,但是品质和技术支持是无法保证的,而这正是体现价值的地方。

网友A:
感谢Alan的分享.

之前有一个论坛帖子"Spartan-3现在还有双标识芯片在生产吗?"中问到了相关问题,您能否也顺便解答一下.
我客户遇到一个问题,采用的是Spartan-3E的芯片,具体型号是XC3S1200E-4FGG320,不过芯片温度速度等级是双标示的,4I/5C.
采用-4I模式进行编译综合,产品在-20和-40度不能正常工作,在-10度和常温都可以正常工作。在- ...
引用 网友B:

楼主:
这个问题初步看起来不太像芯片问题,而是设计问题。因为从IC的制造工艺角度讲,实际上在温度和速度面积之间平衡取舍的结果,因此加入把C档芯片当做工档来用,应该在低温或者高温下面表现的完全不能工作或者启动而不是部分模式不对。建议查找外围电源、时钟,对比不同测试条件下面FPGA输入信号,相信可以找到问题。

网友C(2012-02-29):
Description

Keywords: 4I, 5C, speed, temperature, grade

Some Spartan-3A/3AN/3A DSP devices are dual marked with the Speed Grade/Temperature Range of "5C / 4I." Does this mean that all "4I" parts can be used as "5C"?
Solution
The ?5C? and ?4I? Speed Grade/Temperature Range part combinations can be dual marked as ?5C/4I? in some Spartan devices. Devices with the dual mark can be used as either -5C or -4I devices.

All Spartan devices with a single mark are guaranteed only for the marked speed grade and temperature range on that part. It is not generally true that "4I" is a replacement for "5C."

For temperature range and speed grad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the device data sheets on www.xilinx.com.

网友C:
握个手,我也遇到了上面的问题。按照上面的说法,5C/4I,双标的芯片,可以用作-5C,也可以当成-4I用。

网友D:
分享的很不错 看完很有感触呀

网友D:
希望类似的内容越多越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