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是矢量???

楼主(2010-11-29):
看交流电流分析的时候,书中总是不交流看作矢量,不明白这样有什么好处,力,速度是矢量,怎么交流也成矢量呢???

网友A:
交流(电压、电流)不是矢量。但某一电路中交流电压交流电流若是同一频率,则可以把交流电压交流电流看成以此频率旋转的矢量,电压电流之间的加减计算符合矢量的加减计算方法。在电路分析中常称为相量。

网友B:
交流电(简谐)是正弦信号(用余弦表也可),是实标量。但它可以表示成某复数的实部,这个复数为定模绕原点作匀速圆周运动的复平面上的一点。若在复平面上看,这类似一个二维平面上的“矢量”。显然,矢量的运算在其坐标分量上就是标量运算。这也就是交流电的矢-标量关系。

网友A:
HWM讲得严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指点,明白了。在同频率时,交流量和矢量有些相似,可以按照矢量的运算法则来简化计算过程!!!!!!谢谢,应该是这样建模比较方便,好理解,好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