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XMEGA16,ADC只能检测2V的电压?

楼主(2010-11-29):
我用的单片机是XMEGA16D4,但现在的问题的。。
刚刚同事过来告诉我说,ADC在检测一个2.5V的电压时有问题
检测2V以下才行
所以我来问一下大侠们,难道XMEGA的ADC只能检测2V一下的电压吗?
XMEGA16D4,工作电压是3.3V

楼主:
查看datasheet,上面这么写的:
VREF :       Reference voltage      1.0                   Vcc-0.6V             V
INTVCC           Internal VCC/1.6      VCC/1.6                                        V
这个,是不是说最大可以检测的ADC值是VCC-0.6V,就是3.3-0.6=2.7V
刚刚仔细看了一下datasheet,是不是这个意思,使用内部的基准源的时候,只能到INTVCC,就是2V了
使用外部基准源的时候,可以达到VREF,就是2.7V了
但是接下来有一个:
Bandgap Voltage Characteristics
里面这样说的:
Parameter   |  Condition                         | Min  |  Typ   | Max    | Units
——————————————————————————————————
ADC ref       | T= 85°C, After calibration  |0.99  |   1     | 1.01   |  V
                  |                                            |         |    1    |          |   V
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还望大侠指点

网友:
是参考电压出问题吧。我以前用的的时候都挺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如果使用内部的参考电压的话,量程是不是只能2V?
如果使用外部电源接到Vref的话,量程是不是Vref-0.6V

楼主:
大侠帮忙看看呗
别的型号的AVR单片机,它的ADC量程都是怎样的呀?

楼主:
今天给AVR的技术支持打电话了,已经得到答复了,现在把他们的答复给出,让大家也看看···
外部输入VREF,当使用外部输入的话,量程为0~VREF。但VREF最大只能达到 VCC-0.6v,当系统使用3.3v时,VREF只能达到3.3-06.=2.7V
内部带隙基准电压时,量程只能是1V
当使用内部电压作为基准值是,量程只能达到VCC/1.6=3.3/1.6=2V
模拟采样一般需要调理电路:
建议使用内部1.00V基准,如果离散性太大可以使用校准算法。

楼主:
在此,我深刻的感觉到,AVR的adc,真是**肋!

楼主:
不知道别的单片机怎样,51的一会去看看去

网友B:
呵呵,确实是**肋,不仅AVR的单片机ADC这样子,我估计其它公司的单片机片内10位ADC也好不到哪去。

我最近用CYPRESS的一款USB单片机,想做到3us-5us的定时器,单片机基本就死翘翘了,除了干这个其它的都做不了了。我想说的是,高级一点的需求,需要更精细地规划设计,不是一般的麻烦。

网友C:
avr的adc还是能用的。

网友D:
AVR的ADC还是很好用的,不能说是**肋

网友E(2013-09-21):
AVR adc 还是好用的,只是会用的不多

网友F:
单片机的模拟除了ADI,老做单片机的ATMEL算是做的好的了,话说ADI的MCU我觉得不是MCU,而是带MCU模块的AD转换芯片

网友G:
XMEGA的ADC要仔细看数据手册,LZ明显是手册没看清楚

网友G:
XMEGA还有专门的ADC的AN可以参考

网友H:
楼主太浮躁了  好好看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