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LCD 汉字显示实验

楼主(2010-11-29):
本实验基于Alientek STM32开发板。。。
源码:
教程:

Alientek技术交流群欢迎加入:32653886   验证:21ic
效果图

网友A:
顶!
偶对这个感兴趣,因为有个客户想在产品上用TFT屏来显示,但偶对这方面一无所知。

网友A:
目前的问题:
1,屏的大小有烟盒那么大就差不多了,那这个屏一般是找厂家定做,还是都有通用的屏可供选择?
2,这个产品的核心部分在主控制器,显示屏只是一个界面而已,所以不想花太多的时间在显示上(包括硬件和软件),那么最合适的方案是哪种?(主控制器和显示屏是分开安装的,中间用线连接)
  希望楼主或都了解的DX指点指点!

网友A:
显示的内容不算太多:通过选择不同的菜单分别显示一些数据,为了美观,要显示一些背景画等等

网友B:
最后一个文件夹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分辨率和色彩要求??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分辨率和色彩要求??
引用 楼主:

分辨率要求不高,色彩像手机那种,具体也没接触过,不懂

显示的数据不多,菜单也少

网友C:
山寨手机 分辨率320*240 带驱动I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要求不难做啊!
我们板子上的资源已经足够您的应用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这种要求不难做啊!
我们板子上的资源已经足够您的应用了!
引用 楼主:

你们的板?那怎么变成我们产品中的一部分呢?
你们是做LCD模块的?我们在显示板上加一个单片机驱动你们的LCD模块吗?
从没接触过啊,一点都不懂

楼主:
这个可以啊,LCD模块和你们的控制模块一样,也是需要控制器一样!

网友D(2011-01-25):
太好了,真给力!

网友E(2012-12-08):
对这个LCD显示和操作选中一点都不懂 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教程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个文件夹
**?

你眼真毒

楼主(2014-01-11):
引用 网友F:
你眼真毒

:lol:lol

网友G(2017-04-30):
正是我想要的,但是还是没有看到在哪里取模,不是很懂

网友G:
有一块学习的吗,一块聊聊QQ64251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