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项目 智能电梯控制系统

楼主(2010-11-29):
智能电梯系统:
本系统一共分为两块开发板:模拟电梯系统,智能控制系统。
下面对这两个系统详细阐述:
模拟电梯系统:模拟现实电梯的各种功能。
本系统一共分为3个模块,中枢控制,键盘输入,显示模块,通信模块。
中枢控制以FPGA cyclone II EP2C5T144C8N 144引脚 供电为1.2v3.3v,电源芯片为AMS5-1.2AMS5-3.3
键盘输入:系统共设计了19个按键,其中包括1层上合6层下按键,2-5层每层的上下按键,共有10个按键。电梯内部的1-6层选择按键共有6个;开关门按键2个,还有一个暂时设计为警报按键,及电梯内部出现异常问题时的按键1个。
显示模块:共有八个数码管模块和一个液晶显示器模块。数码管模块用于1-6层外部显示电梯目前此时所处楼层;液晶模块用于显示电梯此时上行或下行状态,满载状态等和一些电梯信息。
通信模块:PCB中为P1设计为10跟接口线,用于与智能控制系统传输数据。
本通信方式为并行传输,每根线代表一种数据。
所传输的数据包括:(1)满载信号,此信号线由智能控制系统向模拟电梯系统发送数据,单向传输。
2)红外人体检测模块一共有6跟线,
(相关文档还没写完,信息将会陆续更新)

网友A:
开发板卖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上面的开发板吗?没多做几块,应该不会卖吧

楼主:
红外人体检测模块一共有6跟线,为双向传输,当人按下电梯外部按键时,会通过这6跟线传递给智能控制系统,是几层的电梯按钮别按下,智能控制系统的单片机将会开启相应的所在楼层的红外检测模块,实时监测人是否还在电梯外,一旦人员离开将会通过原信号线通知模拟电梯系统,不会再那个楼层停下。
密码通信:当电梯请求进入特殊楼层时,像智能控制板发送信号,此时可以进行密码的输入,一旦密码输入正确就会把信号在通过刚才的信号线返回给模拟电梯系统,电梯也就可以再特殊楼层停下。

智能控制系统:人体红外检测模块,键盘密码模块,显示模块,模拟超重模块,通信模块
红外人体检测模块:采用已经集成好的红外热释电模块,此模块为专业人体检测模块,延时1秒,共有6个分别会安在1-6层。
键盘密码模块:为输入密码用。
显示模块:包括数码管和12864液晶,数码管显示楼层,液晶显示按键密码等一下电梯信息。
模拟超重模块:用的是ADC0832,通过电位器模拟超重信号。
通信模块:10跟线,上面已经具体介绍过,不再详说。

网友B:
想LZ开源行为致意,为大家学习工程添砖加瓦。

网友C:
支持楼主的开源项目

网友D:
仅仅能做个学习项目。智能是谈不上的。

网友E(2011-12-30):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试验台,看这PCB话的,能稳定才怪

网友F(2012-02-19):
支持开源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