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VDS转TMDS有什么芯片可以做到?

楼主(2010-11-29):
网上可以找到LVDS转TMDS的转接板,不知用什么芯片实现的?

网友A:
要只是电平转换的话两个电容就可以

楼主:
只是电平转换。如果要用FPGA的LVDS输出做个HDMI接口的的话,直接在FPGA和HDMI连接器间串个电容就可以了吗?
请问楼上是从原理上推断的还是做过?

网友B:
我感觉tmds电平应该与cml电平类似。
网站上有很多cml电平到lvds转换的参考电路。
lvds和tmds之间串个电容只是交流耦合,还要考虑lvds的终端匹配电阻、tmds的上拉电阻等,市面上好像没有现成的芯片可转换,可尝试自己加匹配电路

网友C:
编码协议都不一样,怎么会只是电平转换?

网友D(2011-03-31):
先转TTL再转TM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