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输入电压50V稳压5V的IC方案

楼主(2010-11-29):
最近在做电源方案的选择,LIPO电池参数:电压输入电压50V,输出电流120A.
现在给舵机和一些IC供电,舵机5V,IC、STM32为3.3V。
先稳压到5V,然后输入5V稳压3.3V,用lM1117.
舵机工作时电流800Ma,用开关电源稳压到5V,正常工作时Ic可以稳定工作,不过舵机启动或阻转时电流可以达到10A,一般的开关电源稳压IC都被烧掉了,请大家推荐一下IC或者看有什么好的电源管理方案。

网友A:
能够工作到10A的芯片好像没有。
输入50V输出5V/10A的开关电源模块倒是比较容易。可以考虑向厂家定做此要求的模块。

网友B:
:lol
呵呵,没有这么大电流的芯片,用外挂MOS的话有可能行的通。。。

楼主:
谢谢maychang大哥的指点,也不是工作到10A,只是舵机阻转时IC能抵抗10A的电流冲击。我找了两款,美国国家半导体LM5088、LM5116.例如其中的一款LM5088,输入电压4.5-75V,Imax=16A。
典型电路:

看看这个电路,符合要求吗,谢谢哦

楼主:
如果DATASHEET上没有具体的参数,一般我怎么根据DATASHEET,选择上面的MOS管和二极管的参数啊

网友A:
4楼:
你这个电路已经不是单一芯片,而是使用了分立元件的模块了。
没有看该控制芯片的datasheet,只是从图中猜测:该芯片可以直接使用50V电源,而且可以输出比电源电压更高的驱动信号。
此电路是典型的Buck电路。Buck电路这样用(从50V降到5V),占空比必定相当小,不容易控制,而且对MOS管电流容量要求高。
可能不如用典型的使用变压器的反激电路如3842/3/4/5芯片,成本低,容易成功。

楼主:
我对这方面具体的术语不太清楚,呵呵,学习中!只知道一些简单的稳压知识。
该电路的电流主要也是靠外接的MOS管,对MOS的选择要求很高,一般我都不知道如何选择具体参数。
只想通过固定的PWM占空比,输出5V的电压,成本上肯定挺高的,谢谢指导!
问maychang大哥,如果使用使用变压器的反激电路如3842/3/4/5芯片,体积上会不会很大,成本上我们暂时不考虑,最重要是稳定性,和功能上达到要求,我以前只做过简单的变压,整流,滤波,稳压的电路,使用变压器反激电这个方案我仔细看看,谢谢!

网友A:
使用变压器的反激电路体积和你在4楼所贴电路相比较,可能稍大一点。

楼主:
刚看了变压器反激电路,发现很多不懂,需要学习,连最基本的整流桥电路我都分析不好,感觉不太对啊,呵呵
电源知识我需要大大加强,电源电路只是项目中的一小部分,尽快我确定个简单方案,还有很多要做,都是自己摸索,谢谢maychang大哥了

网友C:
不懂的话还是DIY4楼的电路容易些,反激电源需要有较多的经验和变压器试验才能做好。

网友A:
10楼:
最大的困难之处是设计变压器,别的都好说。

楼主:
自己绕制变压器啊,电源这方面我没有经验,需要不断的学习,先用LM5088、LM5116搭建电路调试一下,看可符合要求,变压器反激电路以后自己空闲时搭建电路调调,谢谢了

网友D:
舵机首先要讲究体积小,重量轻,从这个角度考虑,反激是无论如何也不要用的,BUCK是最适合的。
从变比上看,PC的CPU供电能够从12V降到1V左右,提供百A电流,相同的架构,从50V降5V也不是太难的事,PWM加一颗专用高边驱动推MOS就行了

网友E:
估计不便宜!!!

网友F:
用1117来承受10a电流是不现实的,可以考虑用buck,当然,如果体积不受限制的话也可以用flybuck。

楼主:
输出的5V,再用LM1117稳压到3.3V也不行啊,我只想使用一些集成的IC芯片,有其他芯片可以选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