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有AT89LP烧录并口电路图

楼主(2010-11-29):
这两天看了一下,AT89LP系列单片机的烧录接口也是并口驱动到单片机SPI接口。S系列串行烧录需要MOSI(P1.5),MISO(P1.6),SCK(P1.7),另外就是XTAL1,RST,VCC,GND。与AT89S系列所不同的是,AT89LP系列在S系列的基础上还要增加一根/SS(P1.4)。而软件也命名为AT89isp,应该是已经从S系列版本升级了。请有相关资料的大侠共享一下该电路,谢谢!

网友A:
呵呵,没见过这个系列的芯片。

网友B:
LZ是指AT89LP2052系列吧?这个IC不好买,并且很贵,玩一下可以,类似的还有DS89C430系列的。
用过TI的MSC1210-Y5,内带24bit 8通道ADC,4T的51核,130多RMB一片,串口ISP。

楼主:
是和LP2052,LP4052一个系列的,单周期低功耗芯片。我是在ATMEL网站上看的资料,然后在淘宝上搜有LP828的,但是SOP封装的。现在想找的DIP封装的,是不太好找,只是试验用用。单周期以前用过silicon,但那公司芯片的都是贴装的,不好试验,还需要配套的调试、编程器(还好自己有),就是太贵,当初买的C8051F020   170一片,F340  30多一片。

网友C:
芯片不好购买!
如果购买到可以和我联系!
我有原理图!
当然也可以到atmel公司找.
yang96381@163.com

网友C:
目前C8051F已经便宜了!
开发工具我也有自己做的.
采用usb免驱动通信,支持jtag和c2工作方式,可以在线硬件仿真调试
(silabs ide 和keil软件环境都可以,支持5伏电源的c8051f410芯片,支持SI1000等无线单片机),
可以编程烧写代码,可以进行硬件断点、单步、程序暂停、运行、复位等在线仿真功能,
可以读写修、改单片机内部ram、片内xram、SFR、程序计数器等。
手机:13002928013(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