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大电流测量问题

楼主(2010-11-29):
对直流的大电流测量,比如100A,一般采样什么方案进行测量呢?

好像采样电阻的方式不合适,电流太大了。听说可以采用霍尔方式,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知道呢?采用的是那种霍尔元件等,能否给个链接,或者百度搜索的关键字。

目前单片机的AD是6位的,这个精度也是个麻烦事。

非常感谢!

网友A:
100A?交流的话可以用零序互感器

网友B:
100A不算什么大电流……
搜一下“分流器”就知道了,普通的指针式电流表就是用一个分流器+微安表实现的。

网友A:
LZ估计要无接触式测量
交流的话最经济的办法就是互感器了
如果不确定到底是交流还是直流
那就用霍尔电流/电压传感器吧

网友A:
搜 霍尔电流传感器,应该会有的

网友C:
电流大的话,取样电阻就要小

一般万用表的20A档取样电阻是0.1R

楼主:
是测量直流。电流的范围是0~100A。

最要命的是,目前选用的单片机,其AD的精度只有6位

网友A:
6位的话就要看要求的精度了
100/64
每一位1A多。。。
看你能接受不,这还是6位全有效的情况,如果最后一位还是抖动位,那么100/32。。

网友D:
直流电流互感器,1000A都容易买

网友C:
你这也也太夸张了吧
搞个6位的AD,应该是台湾的MCU吧
最少最少也应该搞个8位的AD吧

网友D:
10楼,估计LZ只要大约的几个电流参数,6位的AD也有64级了,要求不高未尝不可。2值判断都有用的呢。

网友E:
一般的单片机 也有 8位 到10 位了

网友F:
人家还有要4位的,看应用要求。霍尔电流传感器市场很多,要多大的都有。

楼主:
直接就叫电流传感器么

网友G:
两种方法:1:电阻法(实际就是在回路上截取一段导线的电压降)
          2:直流电流互感器(霍尔的,10年前就有了,也有电压的,有量程大小)

网友H:
用直流电流互感器。

网友I:
感觉应该用专用的计量芯片!前端可以现在电流互感器把电流变小!

网友J:
国产的传感器有 茶花 中旭 托肯 国外的有 田村  LEM  等 量程不等 100A的好像L03P100D15 自己查下看,这个在UPS 变频器 PV 等都用的比较广泛,搜索的话 关键词为电流传感器 或直接进厂家网站自己找。

网友K:
电阻法确实不行了  得用互感器了

网友L:
直流大电流用分流器,交流大电源用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