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能表方案中哪些MCU必须用到复位IC?

楼主(2010-11-29):
做电能表的大侠们,请问哪些方案中要给MCU配个复位IC(电源监测)呢?之前做家电产品,都是采用的电阻+电容或者多加个二极管做复位电路,很少用复位IC(电源监测IC)。

您好,我司是专业IC加工的,IC激光打字刻字磨字改丝印编带等一系列不规则封装加工,需要可以加我微信13670060901

网友A:
在电源不稳地和特容易受到干扰的情况下使用这个东西,不过目前接触到的产品基本上不使用外部看门狗!不过在工业无功补偿器上面我接触到很多人到在用!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一定要用或一定不可以用外部电源检测的,现在很多单片机基本上都知道这个功能了

网友B:
一般都要加,阻容方式慢掉电或者慢上电一般都有问题

网友A:
系统里面可以设置一个软件上电时间的延迟的!一旦工作后很多单片机都带有低电压检测控制位!

楼主:
感谢,我之前做单片机方案也很少加这个外部看门狗,都是用阻容方式,也没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