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C串口通信求教

楼主(2010-11-29):
SIM300C模块,可以正常启动(VDD_EXT输出2.90V,模块工作电流大约20mA),接入SIM卡的情况下可以呼叫。但串口通信不成功,在模块端测得,TXD电压大约为2.9V,RXD电压大约为3.9V。这是什么问题呢?在线等。原理图如下:

芯片为SP3238EEA,工作电压DC4.0V.

网友A:
不知道哦.. 帮忙顶了

网友B:
如果模块可以启动并可被叫,说明模块工作正常,这时不能通讯只能说明串口联线接错了或者存在接触不良。

网友C:
如果只接了3线制,把CTS和RTS短接再试试

楼主:
1)应该不是虚焊的问题,因为两块板子都是这样的。
2)从SIM300模块到SP3238EEA的几根线都接着的,只不过从SP3238EEA出来的线只接了RXD/TXD两根。
3)SIM300模块厂家提供的参考设计如下

网友D:
把模块端的CTS接地试试看

楼主:
按6楼的法子试了试,还是不行。

网友B:
注意Modem的接线序是顺序接线而非终端类的交叉接线。

网友E:
楼主,可以加我QQ 945685172
送你一个sim300D的开发板的电路图。你自已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F(2011-04-12):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G(2012-03-14):
楼主问题怎么解决了?

网友H(2013-02-01):
串口不通一般是下面几点:
波特率;开启了硬件流控;串口物理通道损坏

网友I(2013-03-26):
串口的电平貌似不匹配,建议电平接口片子选3V供电。RXD引脚电压过高,可能会引起SIM300内部芯片工作异常引起通讯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