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U1300或者AU1250等MIPS芯片的使用(高手请进)

楼主(2010-11-29):
嵌入式开发板在线mips

最近做了一个AU1300的板子,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跑不起来,板上用Nand Flash启动,没有Nor Flash,有DDR2,我想问下如果不焊接DDR2和Nand Flash的情况下,如果证明芯片已经开始工作了,例如:通过对Nand FLash的bootload时序来看???还是其他的方法啊,请高手帮帮忙啊,跪谢了。

网友A:
用仿真器,通过JTAG,连系统,读ID,判断系统是否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