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5吋或稍小的TFT显示方案

楼主(2010-11-29):
现在有一款产品的显示(显示一些数据和机器的状态),客户为了美观要改成带触摸的TFT屏,用哪种方案比较合适?(最好是应用简单点的)

楼主:
用单片机驱动

网友A:
需要LCD控制器,用单片机驱动需要加LCD控制板

可查看本版https://bbs.21ic.com/icview-115178-1-1.html

楼主: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基本上弄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B(2011-02-16):
可以采用智能串口显示模块,自带字库和触摸屏触摸,一体化,操作渐变,具体资料请查收,如有需要随时联系。联系电话:010-57152537  imun2007@163.com

楼主:
回楼上的:
1,智能串口显示模块价格太高,我们的客户无法接受;
2,客户现在又改成7吋屏了,并且要能播放视频。

网友C:
一般来说,比3.5小的屏不具备你需要的功能,除非是自己用ARM点,但是那样很费劲,

网友D:
你可以直接买一个7寸的HMI,还直接带组态软件,更省事

网友E: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里,提供2.4、2.8、3.3、3.5串口的低价液晶模块产品,使用简单,功能丰富
http://www.mzdesign.com.cn/productlist.asp?classid=83

网友F(2011-04-14):
回复 楼主:

悲剧了。。。

网友G:
留个记号,准备开发液晶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