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阳老师,PID到底该怎么表达啊. 看了您的回复说很复杂

楼主(2010-11-29):
pid, ST, ui, tv, TE

春阳老师,PID到底该怎么表达啊。
我做的PID也是就一句代码啊
我也贴上来大家拍我, 很拍,我的就一句话。 看来我还不懂PID
typedef        struct
{
        int kp;
        int ki;
        int kd;
        int      errV;
        int      curV;
        int      errLast;
        uint32_t PIDMax;
        uint32_t PIDMin;
} Motor_PID;

Motor_PID  v_pid;

uint32_t        Calc_PIDOut(void)
{
        int        pid_out;

        errV += SetV - v_pid.curV;

        pid_out  = v_pid.kp*(SetV - v_pid.curV) + v_pid.ki*errV+\
                                  v_pid.kd*(v_pid.errV-v_pid.errLast);

        v_pid.errLast  = v_pid.errV;

               return  pid_out
}

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PID呢

楼主:
我用PID来调单相交流异步电机的。
我把PID的计算结果对应到可控硅的导通时间上去了, 目前能控制转速
但感觉速度不很稳定。 目前调节范围30--1200转。

网友A:
这个不是PID,看你的表达式,当v_pid.curV=SetV时,输出pid_out=0,系统肯定出问题的。

楼主:
剪贴的代码,少拷贝了一句
现在改过了

网友B:
模拟的我会

写成程序没有做过

要写成差分方程的

s-z-差分方程

网友C:
怎么不是PID了?PID不要说的这么玄乎,其实主要是PID的P,I,D这3个参数需要实践,不断调试整定,才能得到好的响应曲线。PID也有好多改进的算法,当然还需要考虑计算量。如果你的程序是运算在单片机上,则注意变量的减法是否会超出范围(如果你用的是无符号变量的话).

网友D:
同意楼上,pid的代码本来就很简单,主要是调节参数过程

网友E:
PID再简单也不是几条语句就搞定的,建议去看看大学教材《自控原理》,这实在不是小篇幅**可以描述的,非自控专业都是一学期的重头课。

网友E:
先不管你的表达式对不对,如此计算式:
pid_out  = v_pid.kp*(SetV - v_pid.curV) + v_pid.ki*errV+\v_pid.kd*(v_pid.errV-v_pid.errLast)即使在数学上正确,也不能在MCU上得到正确的结果,即使使用32位MCU也不行,更何况普通的8位机,一点计算精度都不会有。

网友F:
PID,难在参数整定

网友G:
某自动化专业学生路过,现在刚好在学PID,计算精度的确是一个问题

楼主:
说明下,
我用的MCU是 新唐的 cortex-m0, 工作在50MHZ
所有的参数都用的整数, 计算前都放大8倍计算,得到的输出结果再右
移3位相当除以8。
大概就这个样子

网友H:
基本算法,做工程不能如此简单。

网友A:
即使先计算精度问题,但是表达式错误,建议楼主看看pid的差分表达形式,就说积分吧,应该是累计和形式而不能简单的用偏差×系数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