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型双路输出光电开关的选型

楼主(2010-11-29):
我现用的是双路npn输出,两输出之间的垂直距离是两三毫米。请问各位行家,有垂直距离大一点的光电开关吗,最好在5毫米左右。

网友A:
有这样的光电组件,间距更大的都有,去电子配套市场找。

网友B:
也可以用单路的,自己按照要求设计间距,焊接时使用工装保证间距即可。

楼主:
三楼想法很棒。可是在空间很紧凑的情况下,就不好用了。

楼主:
谁能给提供一份资料

网友C(2011-02-27):
没有吧?再紧凑也是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