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低电压,低功耗工作的烦扰

楼主(2010-11-29):
之前同类产品有用51,有用ARM7做的.最近用MSP430做了一功能简化版产品,遇到一个很是头痛的问题:我的产品通讯接口是RS232-USB接口,当产品接上USB线后,串口TXD与RXD会串电到电路中来(由于PCB空间有限和成本的考虑,串口没使用隔离电路),由于430的低电压,低功耗特性,当我把TXD和RXD都设置为输出低电平模式时,关断电路电源后发现段码LCD没有显示,但CPU却还能正常工作.让我很是郁闷.以前的产品这样做都没问题.
  我现在需要的是通讯结束后自动关机,由于怕用户忘了手动关机,导致有些数据没做初始化动作.所以,每次通讯结束后都自动关机,然后用户手动开机.
  我在CPU的RXD管脚上串接了一200欧姆的电阻,自动关机变成复位动作,有空我试一下更大阻值的电阻.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没?

网友A:
还是要在电源上做**。

网友B:
自己用USB转串口桥片搭,电源采用你的系统供电即可轻松解决。

网友C:
你cpu的复位芯片难道不干活? 通讯几个信号能把430的VCC拉到3.3V?

还是你没用复位芯片,直接用阻容来代替了?

楼主:
是的,没有专门的复位芯片,直接阻容复位.发现只有1.7V左右CPU还能正常工作.
我已经把USB的桥接芯片做到板上了,只是采用的是USB总线供电,因为该芯片工作时供耗相对我的产品来说太大了(工作态有几十个mA),所以电源就用USB供电的.

网友C:
还是建议你加个复位芯片吧。

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还能让你的CPU运行更稳定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