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来这里问一下,自激与它激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11-29):
如题:新手来这里问一下,自激与它激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我瞎说一下:

感觉  类似有源和无源

网友B:
类似于自摸和吃胡

网友C:
在开关电源中,“自激”指控制动作由使电流“开”和“关”的元件自己经过某些电路产生,而“它激”指控制动作由由使电流“开”和“关”的元件以外的元件和电路产生。

网友D:
用编程的方法来表示就是自循环跟外部触发。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啊,偶现在稍有些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