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F3205做开关

楼主(2010-11-29):
我把2000个LED并在一起做负载,用6v的的变压器为LED供电,IRF3205做开关,每个LED电流大概有10mA,为什么IRF3205发烫啊,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楼主:
发烫正常吗?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20A,发热应该是正常的吧?

楼主:
可他最大电流是110A啊

楼主:
IRF3205最大导通电流是110A

网友A:
4楼5楼:
看来你还没有搞清楚MOS管为何发热以及如何计算。
你的电路,计算相当简单。因为频率不高,只计算导通损耗即可。IRF3205导通电阻在datasheet中标为8毫欧,那么通过20A电流时耗散功率是3.2W(初中就讲过)。以IRF3205的TO-220封装,3.2W的耗散功率,不烫手才怪。
看datasheet要仔细一点,上面说得很清楚:Package limitation current is 75A。导通电阻测试条件是25摄氏度,Pulse width < 400us , duty cycle < 2%。

网友B:
LS正解,
LZ先得学会耗散功率的计算,最大参数只能是无限大散热片时才可能

网友C:
实际使用中,由于结温大大超过25度,导通电阻比手则中给出的要大不少。
一般需要衡量100度的条件,这时的导通电阻,约比25度时要高60-70%,另外导通电阻与电流还有一定的关系,但不大。

网友A:
开关电源设计,一定要用100摄氏度的导通电阻来计算。

网友D:
谢谢大师给我等普及知识!
顺便请问 maychang“开关电源设计,一定要用100摄氏度的导通电阻来计算”再耐心给我解释
什么是“100摄氏度的导通电阻”?不理解呢?谢谢!

网友A:
10楼:
什么是“100摄氏度的导通电阻”,在8楼PowerAnts已经说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