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开发遇到一个问题(放在AVR板块没人理,转过来)

楼主(2010-11-29):
IAR, AVR, TE, AD, DDR
用MEGA16做NRF24L01无线的通信,只有51单片机的代码,且此代码程序在KEIL里面便已没有问题。移植到IAR之后出现如下错误提示:
Error[Pe147]: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unsigned char __near TX_ADDRESS[5]" (declared at line 24)

错误的代码为:uchar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34,0x43,0x10,0x10,0x01}; // Define a static TX address

加个const后将其改为:uchar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34,0x43,0x10,0x10,0x01}; // Define a static TX address

错误提示变成:Error[Pe167]: argument of type "unsigned char const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unsigned char *"

错误地方为这个函数: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TX_ADDRESS, TX_ADR_WIDTH);
函数原型为:
uchar SPI_Write_Buf(BYTE reg, BYTE *pBuf, BYTE bytes)
{
uchar status,byte_ctr;

CSN = 0;
status = SPI_RW(reg);
for(byte_ctr=0; byte_ctr<bytes; byte_ctr++)
  SPI_RW(*pBuf++);
CSN = 1;
return(status);
}
是什么原因呢?很晕,没遇见过。试了很久也没解决。望指点。

网友A:
错误提示变成:Error[Pe167]: argument of type "unsigned char const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unsigned char *"
--------------------------
就是C语言const指针传递问题。
const 指针 与 非const 指针只能单向传递。
实参是cosnt指针,形参是非const指针,不能直接传递。(反过来,则可以)

解决办法:
1.强制转换参数,欺骗编译器。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unsigned cha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2.更改参数原型,使之可以接受const指针。
uchar SPI_Write_Buf(BYTE reg, BYTE const *pBuf, BYTE bytes)
{
…………
}

网友B:
此所谓"指针常数"与"常数指针"也.
LZ知道该怎么改了吧

网友C:
2楼真“敬业”

楼主: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特别是二楼!遇到好人了~~感动中~

网友D:
顶一下二楼!!

网友E(2013-11-13):
不错,顶二楼      最近也有遇到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