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拉杆天线回路的问题?

楼主(2010-11-29):
1.拉杆天线在接收交变电磁波信号时,假设:信号的正半周时,天线所感应的电流方向是由天线的顶部流入底部,流入时它的回路在哪呢?也就说它的另一个极性在哪呢?
2.负半周时,电流成了流出天线了,这样它怎么还能接受信号呢?
3.发射机所发射的电磁波信号的回路是哪呢?
4.拉杆天线是不是内部LC这两个器件其中一个的一端呢?

网友A:
天线不再是能用《电路》分析的器件。简单来说,拉杆天线上的电流不是处处相同的。若是比四分之一波长短的话,基本上是顶端到根部电流由小到大(四分之一波长时达到最大)。天线中的感应信号经过适当的匹配网络进入到LC谐振网络选频放大,然后再进入后续处理。

网友B:
果然是HWM来回复!

网友C:
1/4波长的天线也是传输线,相当于串联谐振网络,L是天线的直线电感,C是天线与地网形成的电容,另一个极在地网上。

楼主:
请问4楼所说的:地网,指的是大地吗?如果是大地,也就说发射机天线的(C 电容)一端是埋入地的?
2.L是天线的直线电感,直线怎么会有电感的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