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uetouch系列芯片都有那几片?

楼主(2010-11-29):
都有哪些型号呢?

网友A:
Truetouch选型手册,供你参考

网友B:
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谢谢楼主。

网友B:
看了看,都有全触控了,是指n多个触控点都可以吗实现吗?

网友C:
好像最多可以实现10点触控吧。

网友C:
4楼的意思是可以实现任意多个点触控吧,这个估计够呛。

网友A:
我记得PSoC_Rock说得好,理论上可以实现n个,但关键是应用是什么,实现多个的意义是什么,呵呵

楼主:
有道理,受教受教。

网友D(2013-08-01):
truetouch哪里有开发软件下载。用5.1软件,找不到TMA463,TMA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