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v是3极管临界放大点?

楼主(2010-11-29):
为什么一般用Ue=0.3V来作为三极管放大,或饱和的分界点呢?而0.7是分界点呢。。。。。。三级管要工作在饱和状态时,发射极正偏,集点极反偏。当发射极正偏时,Ue=0.7的压降电压,此时要让集点极反偏,E电的电势应该大于0.7才对。为什么好多书上都说的0.3V是分界点呢??????

网友A:
三极管饱和,是以Vce来判断的。

实际上,三极管饱和时如果集电极电流不大,Vce可以达到几十mV甚至更低一些。

网友B:
首选你的表达字符就错了.

先得确定是:
Ube, Uce,
如果你是划分饱和或放大的分界点.一般是指Uce的压降.
理论计算中一般在饱和状态时,认为Uce=0.3V.

而0.7一般是指发射结或二极管PN结正偏压降Ube或Ud为0.7V.

只有标示电位时才会用单标识符的如Ve,Vb,Vc,VCC,VDD等.指e,b或c点对参考点的电压(位)是多少.
两点间的电压一般都得用两个标识符.或是用元器件标号(两端器件,电阻等)如Ur,Ud,UE (E指电压源等.)

网友C:
小电流饱和导通基本就是0V,你没发现数字器件的0都是0V吗

网友A:
4楼可说错了。双极型数字器件,如74LSXX,典型的输出低电平为0.2V,最大0.4V,电流再小电压也不能为零,甚至不是趋于零。
MOS工艺的数字器件,电流很小时,大约几十mV,电流为零时电压也为零。不过,这是MOS管,已经与楼主所说的问题没有关系。

网友D:
只要集电结处于正偏,那就是饱合了,也就是说,只要C极电压低于B级就算数

网友C:
回复 网友A:
LS系列的低电平并不是在0.2V。0.2V典型值的测试条件是Io=16mA

我记得74LS14的低电平是0,高电平是4.5不到点

网友A:
7楼:

双极型管是做不到零的。

网友C:
8mA其实也很大了。你的数据手册和我的又有点不同。高电平才3.4V绝对偏低,和测试条件有关系
最好无负载去测下。

网友D:
无负载测试有什么意义呢?

三极管饱合压降可以趋近于零,但那个饱和深度大的很,应用最广泛的恐怕是80年代磁带机上面的静音电路,集电极串一个10uF电容,接在电位器抽头上面,基极接个10K的电阻,电阻的另一端高电平,电位器抽头上的信号就基本落地干净了,那个可能要以uV计了

网友D:
对于脉冲电路,负载呈容性(每一个管脚都存在输入电容,一般在10pF左右,而且在通常的应用中,电路中任何一个节点都是容性),容性负载的充电电流很大,因此IO输出的电压离理想差的太远,状态翻转的过程会有相移,产生的传输延迟比计算的大,可能导致工作异常。

网友E:
回复 网友D:
集电极有一个很微小的正偏电压,三极管也能处于放大状态,这是一个做模拟ic设计的前辈说的

网友D:
那已经不在线性区了,甚至说放大系数极小。

严格说,并不是说饱合了就没有放大作用了,进入饱和区以后,Ib再增一倍,由于BVce会再下降那么一点点,Ic也会增加那么一点点,仍然还能“放大”,从这个角度说,任何情况都处于放大状态,你那个前辈并没“说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