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不匹配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楼主(2010-11-29):
驱动LCD电压不匹配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网友A:
让其全灭,出现过背影阴影

网友B:
是黑白的吗?

网友A:
黑白的,就需要调节玻璃电压了

网友B:
哦,查下LCD的驱动电压,然后相应的调节玻璃电压

网友C:
可以调节电阻,鬼影改大电阻,不亮改小电阻。

楼主:
哦,明白了

网友D:
还有就是短路

网友E:
一般会出现黑的不黑,白的不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