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距离求救

楼主(2010-11-29):
最近公司接了个项目:LED灯控器,315MHZ,要求距离在12米以上,开关电源供电,我的发射器用3V CR2025电池供电,单片机主控,315MHZ,发射功率足够。
以前我们这边的无线解码部分都是用稳压电源供电或者是电池供电的(3V),用上述的遥控器发射,一般在20米内都能正常解码.
可是当我把这个解码部分移植到开关电源供电的LED灯控器上时,遥控器的距离不管怎么弄都只有3米左右,而且灵敏度很低....
请高手指点,我该怎么弄........

网友A:
系统内噪声过大,要注意接收电路和天线的位置,尽量远离数字电路特别是时钟电路和总线,同时注意电源去耦和地回路。

楼主:
谢谢春阳指导.....

网友B:
很明显的开关电源干扰

楼主:
那一般什么怎么样弄才比较好,能不能具体谈下,谢谢...........

网友C:
PCB元件布局要处理好,高频模块元件要紧凑,与电源模块之间要分开

网友D:
车锁的干活?

网友E(2011-02-12):
你可以用50欧的屏蔽线 延长    离开干扰的第方   这样效果应该可以   但是用电麻烦   不方试一下

网友F:
应该是电源干扰导致

网友G:
比如 接收模块周围5MM不要放元件

网友H:
如果有单片机的话也会严重干扰315模块。这个我是深有体会,建议把接收模块单独引线远离单片机和电源!这样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I:
把你的开关电源和单片机罩起来

网友J:
315超再生模块原本抗干扰就弱,要做那么远的距离,要注意的太多了。

网友K(2011-03-15):
1、将433供电电源上串入0欧电阻,并在电阻后滤波
2、433供电加入低噪声LDO变压
3、433电路接到通过电感耦合到电源地
4、433电路PCB上器件集中在一面,另一面全部铺地

网友L:
要是射频部分和以前是一样的话,那就是电源干扰造成的,注意电源IC的质量来加一颗合适的电感,就OK拉